松下 PT-U1X86 U1X66 U1S66 PT-U1X87A U1X67A U1S87A 更换灯泡及复位

楼主(2009-12-28):
松下 PT-U1X86 U1X66 U1S66 PT-U1X87A U1X67A U1S87A 更换灯泡及复位
预更换灯泡时,确保灯泡冷却时间至少在1小时以上,然后再将其更换。
灯泡组件型号:et-lab10

    请勿使用与上述指定产品编号不符的灯泡组件。

    灯泡更换周期

    灯泡是消耗品。即使没有超出使用寿命,其亮度也会逐渐减弱。因此,有必要定期更换灯泡。预定更换灯泡的间隔是2000小时,但是,根据灯泡的特点,使用和安装条件也有可能需要提前更换。鼓励提前为更换灯泡做好准备。如果使用时间接近2000小时,灯泡会在大约10分钟后自动熄灭。

    如果使用时间超过此限度,灯泡发生爆炸的机率将会大大提高。

    1 上面所述的使用时间适用于此类情况,即“选项2”菜单中的“灯泡功率”设置为“高”,同时“图像”菜单中的“al”设置为“关”。如果将“灯泡功率”设置为“低”或者将“al”设置为“开”,灯泡使用时间将会延长。

    2 预定更换灯泡的间隔是2000小时,这段时间不包括在保修期内。

    更换灯泡组件的步骤

    如果灯泡使用时间超过2000小时(“灯泡功率”设置为“高”,同时“al”设置为“关”时),投影机会在大约10分钟后切换到待机模式。下一页,步骤⑦至⑩应该在10分钟内完成。

    ①按照第26页所述步骤断开投影机电源,检查灯泡组件周围部分是否已经冷却。

    ②用十字头改锥拧下投影机底部灯泡组件盖板的固定螺钉,然后从投影机上拆下灯泡组件盖板。

    ③十字头改锥拧松灯泡组件固定螺钉直至螺钉能被轻松拧动,然后握住灯泡组件的把手,缓慢地把它从投影机里取出。

    ④插入新的灯泡组件,必须保证插入方向正确,然后再用十字头改锥拧紧灯泡组件的紧固螺钉。

    插入新灯泡时,请确保将其推到a和b的位置。

    ⑤安装灯泡组件盖板,然后用十字头改锥牢固地拧紧灯泡组件盖板紧固螺钉。

    务必牢固地安装灯泡组件及盖板。如果安装不牢固,保护电路就会开始工作,以致电源无法打开。

    ⑥接通电源。

    ⑦按下power(电源)键就有图像投影到屏幕上。

    如果在上一次使用投影机时,电源在投影过程中被断开,接通电源后投影机将开始投影(“选项2”菜单中的“电源记忆模式”设置为“开”)。详细内容请参照第46页。

    ⑧按下menu(菜单)键显示主菜单,

    然后按下▲和▼键,选择“选项2”。

    ⑨按下enter(执行)键显示“选项2”画面,然后按下▲和▼键选择“灯泡时间”。

    ⑩连续按enter(执行)键大约3秒钟。

    “灯泡时间”将变成“灯泡时间重设[power off)”。

    按下menu(菜单)键,灯泡计时复位页面将被取消。

    11 关闭电源。

    这将把灯泡累积使用时间重新设置为零。参照第26页详细了解如何关闭电源。

网友:
早就知道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