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偏色是怎么回事? RGB三色都有,就是偏色,白色 ...
集成显卡偏色是怎么回事? RGB三色都有,就是偏色,白色偏成粉蓝色。

楼主(2009-12-28):
集成显卡偏色是怎么回事? RGB三色都有,就是偏色,白色偏成粉蓝色。
重新加焊了VGA接口座子,也没有用处。
显卡

网友:
看看北桥旁边电解电容有没有坏的,加焊北桥试试,换个北桥了

网友:
你可以确定是 显卡的问题 吗

网友:
可能是北桥不良 造成的

网友:
李兴建
RGB 三色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用示波器来测量

网友:
量三基色的 对地阻值 相差不超过3欧 , 量三基色 相连的电阻过其他元件有无损坏,拆掉相连的滤波电容
还不行 就换北桥了。

网友:
发现三基色对地阻值不一样:
1:12.7欧姆
2:76.8欧姆
3:76.1欧姆

网友:
主板引起的偏色很少遇到,期待中

网友:
我也有一块C61的,集成显卡偏色,也还没找到问题。期待着能有答案。

网友:
上半年客户拿来一块845GL的主板,三色都有,就是显示出来的效果很阴沉,我换了一个北桥,还是一个样.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网友:
VGA口后面连有3个小电容,3个小电感,3个小电阻.
其中2个电阻阻值是70多欧姆,有个电阻只有12欧姆,估计就这个电阻坏了。

网友:
阴沉应该是小电容 或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偏色 先换电阻 然后北桥

网友:
你的一脚阻值不对 是组织偏低 你追一下线路 一般不是这个线路上的原件 那就是北桥

网友:
1脚的阻值只有12欧姆左右,检查了贴片电感,正常,
拆掉75欧姆下拉电阻,阻值还是12欧姆。
拆掉贴片电感前后2个接地的贴片电容,1脚阻值还是12欧姆,
看样子是北桥问题了
只能外加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