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等离子求助!

楼主(2009-12-28):
日立42寸等离子,开机后屏幕有很暗的负像,3秒左右自动保护,绿灯闪!
请教一下大家大概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已经清理过所有接口软线!

网友:
电视也修 楼主太猛烈

网友:
检测一下电源输入电压呢?

网友:
从电源开始吧。

网友:
建议送维修站维修.就清理一下各个接口就能修好电视机?

网友:
等离子的成像原理好像是小奶泡发光的吧!!不像液晶灯管高压条保护。不过看现象应该有保护了,看看屏的行列驱动芯片吧,猜的,我也没有修过,也没有看过资料,问菜鸟杰要资料,他有,上次他也给了一个资料我,在这里说谢谢了

网友:
VS,VA电压都正常吗?你测下右边Z板大散热片下的模块有无激穿短路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Z板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