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44不开机换I/O IT8282M后能开机但是不过U报00

楼主(2009-12-28):
一个MS-7244主板不能开机换I/O IT8282M能开机了,但是报00不过U还有可能是那儿有问题,CPU供电时钟都有内存电压也正常,复位也有,下一步不知道往那儿走了
不开机
cpu

网友:
换个好U试下,在不行的话刷下BIOS

网友:
兄弟 我这块板给你的故障差不多啊
杂牌845GV的主板,故障是不跑码 一开机显示00,测CPU主供电:1.4 上CPU为1.7V, 复位:1.37到0V跳变, PG:1.4V 时钟:0.33V, 测北桥上面的几颗电容分别是:2.5V 1.59V 1.32V 测BIOS 32脚3.3V 22脚1.7V, AGP供电3.3V,IO型号是:83627HF

网友:
压桥开机
看是否空焊

网友:
你 换的io是同型号的吗

网友:
把本机的CPU先放到虽的板子,看看是不是好的再说,采用排除法

网友:
最好找个芯片刷下bios看看,不行换个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