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K4D261638f-TC36能与infineon HYB256163ce-4.0c2对 ...
三星K4D261638f-TC36能与infineon HYB256163ce-4.0c2对调吗

楼主(2009-12-28):
我想把三星的显存换到INFINEON 的芯片上,你们看看这两个能对调吗
芯片
三星

网友:
查了下,这个是128M的,估计是不行,不能对换上。看来还得等个256M的再换

网友:
可以的。同样是GDDR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否显卡上是256M的显存,共八个。每个32M
我现在将其中一个换成128也就是16M的上去,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