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 pe neo的开机现LOGO死机的维修

楼主(2009-12-28):
开机出现LOGO就死机,键盘动不了,自己刷了bios 不管用,后来拿到同行那里查了居然说修不了,一直放在铺里,昨天看见有位兄弟发了个换了6片IO的的贴子,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拿出来弄下,在同行那找了一块IO  W83627THF,换上,居然好了,高兴得不得了,在这里问一下大家这种板都是通病来的,在外面二手板的也有好多板是换IO的,一眼就看到换过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IO芯片损坏或南桥损坏所致.出现这种情况时IO芯片或南桥比较烫.

网友:
可就是IO、南桥一点没有温度

网友:
看样LOGO时,能关机

网友:
IO造成的问题有但是比较少 IO是输入输出设备可能是有一部分通信有问题造成的

你这个一般是 两个故障  一个是键盘不好使    一个是真的死机

1.要是死机  一般在跑马亮的过程中小数字灯可以打开和关闭或可以用键盘重启(这个要注意观察和测试)

2.键盘不好使的   一般在跑马亮的过程中小数字灯不可以打开和关闭或不可以用键盘重启
这个要先分清故障显现   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