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PDG-DSU20B PDG-DSU20E PDG-DSU20N更换灯泡及时间复位

楼主(2009-12-28):
灯光型号:POA-LMP118

更换灯泡
1、关闭电源,待放置一小时后方可更换灯泡,以免烫伤。
2、拧下投影机底部灯泡组件盖板的固定螺钉,然后从投影机上拆下灯泡组件盖板。
3、拧松灯泡组件固定螺钉直至螺钉能被轻松拧动,然后握住灯泡组件的把手,缓慢地把它从投影机里取出。

4、将新灯泡按拆的反顺序安装,要轻,要到位。安上底部灯泡组件盖板。

灯泡使用时间复位
1、开机,如果无灯光,请重新确认安装是否到位。
2、按下面步骤:按MENU,选择SETTING——LAMP COUNTER RESET——YES,灯泡使用时间计数器复位。
选择SETTING——LAMP COUNTER ——YES,检查一下灯泡使用时间是否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