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天龙主板 sata不认盘 悬赏20元钱

楼主(2009-12-28):
PEGARON IPXDV  ich7 945gc南桥,不认硬盘 ,换了南桥一样,打阻值正常,bios正常

网友:
SATA接口处的耦合电容有没有掉?

100M的频率正常吗?

网友:
查看南桥到SATA接口的电路,电阻电容有没有开路

网友:
刷BIOS  先从最小的地方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m的频率?不懂能否说详细?谢谢

网友:
晕 先看看 COMS 设置里有没 设置

网友:
硬盘也换了,光驱也不认,bios设置我是高手,不用担心

网友:
是不是有东西影响复位

网友:
和3数说的一样,要确保SATA到桥通畅。

网友:
换串口数据线试试,我曾遇到过。换了就OK

网友:
看下cmos里的设置是不是被关了

网友:
大家说说刷BIOS会好吗?数据线是新的,不用考虑,南桥换了两个不行,BIOS设置了N遍了!

网友:
刷BIOS! 跟设置BIOS不一个概念啊!  刷下试试吧   应该能行

网友:
仔细看看主板正面 背面 有无断线
还有就是先刷BIOS程序

网友:
海尔 天龙 A1 型号 hdp-8401 哪位师傅有bios?

网友:
haier 不比dell ,海尔服务站说搞不到,要找北京的

网友:
*脏话*。怎么你不试试查查看主板是不是支持高速硬盘,把硬盘跳线降到1.5G速度看看
不行告诉我

网友:
主板上好像没有这个跳线

网友:
换个主板上的硬盘接口,试一下

网友:
把IO也给换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