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刷写BIOS啊

楼主(2009-12-28):
接修一块杂牌主板已经查出是BIOS的问题,但是没有编程器该怎么刷BIOS 啊   请兄弟们帮帮忙   最好说详细一点   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没有编程器只能用热挺拔的方法了,但是要有同样的主板才行。具体方法请百度,不再赘述。

网友:
网上多的是这样的帖子

不过你应该还是要找个编程器来刷了

网友:
我们都用编程器刷!
LZ如果没有编程器,拿到本地有这个的维修店去刷吧
一二十块钱的事

网友:
网上很多刷BIOS的,找找吧

网友:
没有编程器刷BIOS那就麻烦了,,,,

网友:
编程器,才是王道。。。。

建议楼主买个好点的吧。。

还有,杂牌的板子,BIOS都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