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BIOS问题

楼主(2009-12-28):
GA-8IRX主板 拿来的时候是短路,我把CPU旁边电容换了,供电换了3个,跑A7,之后我觉的BIOS有问题,刷了BIOS,刷完就C0了,发现我下载的BIOS是4兆的,而这个BIOS片子是49LF002A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主板是81RX ,还是8IRX搞不明白了,高手说下啊!

网友:
刷BIOS首先要原型号,先把这个确定好

至于A7,可先检查内存电压时钟,清理内存槽,压北桥开机………………
先用以上方法试试

网友:
技嘉有很多假主板  要注意呢
BIOS不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了,排阻也查过了,应该就是BIOS问题了,但是我下载的是4兆BIOS,BIOS是2兆的,我想不通,谁给我说说啊!

网友:
BIOS的容量不对,找原版的吧

网友:
是有这种问题 应该就是bios没刷成功

网友:
大家谁有这主板2兆的BIOS传上来个啊,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