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发红--驱动板会引起嘛?已经处理[谢谢大家]

楼主(2009-12-28):
今天修机器-------不加电--修好后 测红屏---拆后单测屏 无发现泛红-------
会是驱动 引起的嘛?
驱动
屏幕

网友:
换一个灯管试试吧,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春江潮水
多数是灯管老化引起 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
换个灯管试下

网友:
是怎么个红?是全红还是只有一点红,如果是全红的话,VGA线和驱动板的问题都有可能,我前几天修过一台17寸的液晶就是驱动板引起的全红。

网友:
菜单发不发红啊 ???菜单一起去发红估计是灯管老了

网友:
灯管老化后也会发红,只须拔掉屏线通电,如颜色正常。说明不是灯管。也可用另外的板子测屏,如颜色正常。剩下的只有驱动板了。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VGA线试了吗

网友:
驱动板也通用的吗??

网友:
5#的说的没错,补充一点就是注意看显示的菜单是否也红了?也红就是驱动板的问题,菜单不红就是VGA先的问题,缺少红色线。灯管老化一般是发黄(浅棕黄色),而不是发红。如发表意见有错,请大侠不论赐教!

网友:
换灯管,前几天修了台三星也是红屏后高压保护,后来测是有根灯管老化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已经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
我爱红霞
怎么处理的?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