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内清零和低格的区别?请高手释疑!

楼主(2009-12-28):
求助各位清零和低格有什么区别?再有清零是否对硬盘有损害呢?请各位释疑!!!

网友:
格式化分为高级格式化和低级格式化。高级格式化仅仅是清除硬盘上的数据,生成引导信息,初始化FAT表,标注逻辑坏道等。而低级格式化是将硬盘划分出柱面和磁道,再将磁道划分为若干个扇区,每个扇区又划分出标识部分ID、间隔区、GAP和数据区DATA等。低级格式化是高级格式化之前的一件工作,每块硬盘在出厂前都进行了低级格式化。低级格式化是一种损耗性操作,对硬盘寿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我们平时所用的Windows下的格式化(包括在DOS下面使用的格式化)其实是高级格式化。

   在Windows下对硬盘进行的格式化和对软盘进行的格式化原理是一样的。而格式化软盘有所不同的是,我们对一张软盘进行的全面格式化是一种低级格式化。 磁盘清零功能,即把硬盘所有扇区全部用0写入,之后硬盘上所有数据全部丢失,甚至连分区也都没有了,和新买来时一样。 不知道大家看懂了没,希望大家在日后的网络维护中能用到!

网友:
清零就是低格吧,清零怎么会对硬盘有负面影响呢?对少数区域长期反复读写才有影响,这叫负荷不均匀,固态盘里就有均衡读写的功能提高寿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导信息应该是分区时写入的。我的疑问是清零和低格的区别及清零对硬盘是否有损伤。

网友:
2#,你的资料是老皇历,20M的硬盘的时候也许你说得没错,不过现在低格和MHDD的ERASE是一回事情。磁道,扇区在出厂就搞好了,低级格式化已经不涉及这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