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怎么才支持2200cpu

楼主(2009-12-28):
手头一块杂牌G31主板,新的,上赛扬C430正常,单上2200,5200cpu时,屏幕能点亮,右边屏幕数据走到0060停止,插上诊断卡竟显示的是7F,cpu根本没工作,屏幕却能点亮,是不是主板bios不支持,能升级么?希望遇到过的师傅们指教一下。

网友:
杂牌的945都可以上5200!屏幕能点亮 CPU却不工作?

网友:
那有没有解决办法呢?G31芯片应该能支持呀?

网友:
从新刷下BIOS看看了

网友:
内存问题????
G31不用刷都支持的吧

网友:
查主板厂说明,刷到最新的BIOS 如果不行就是 芯片组的原因

网友:
芯片组原因大一点,G31不用刷就可以支持的

网友:
刷BIOS一般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