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GE-MX bios用编程器怎么写?

楼主(2009-12-28):
手上有这个开机报BIOS出错,我到华硕网站下了几个版本的BIOS也换了几个BIOS芯片来写,可写完了装上板都不跑码。难道写这板的BIOS还有什么特殊的方法不成?

网友:
我的编程器是280U

网友:
BIOS是几M的?

网友:
我们这里有修到过ASUS的板 下官网的BIOS刷进去就是不跑码的

网友:
BIOS文件 是384K,BIOS芯片是PCM的004T

网友:
BIOS如果是384KB是错的。要256KB或512KB或1024KB的

网友:
下载的可能不是BIN格式的吧

网友:
把你的BIOS加一些空字节,凑满512就行了,华硕的板子好多都用SST49F003的容量的。你把的384的容量直接刷进49F004里当然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