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03不开机

楼主(2009-12-28):
我有一台宏基z03不能开机,开机灯就亮一下,我把CPU拆下来,在开机可以通电,在把CPU装上去又是闪一下,把电压IC加焊也是一样,看到主板只有一个北桥芯片,请问是北桥芯片稀罕还是CPU 坏啦!请教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问题补充一下、、把CPU拿下来量到CPU部分是有1.2V电压的、、、、不装CPU开机电流只有0.12这样、、、

网友:
你把 CPU 拿下来 还有 CPU 电压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电压是1.2V,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最主要是没有这种CPU换来试麻烦啊!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现象呢?

网友:
找个旧的cpu替换一下嘛

网友:
他的CPU是AMD的,找不到这样的CPU所以才请教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惨啦惨啦!CPU停产啦!找不到、、、、

网友:
额 。。。。你连CPU都没有啊  去厂子里借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