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不灵

楼主(2009-12-28):
我的电脑鼠标不灵,用鼠标垫了,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换了鼠标也是这样,到底怎么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ps2出问题还是USB的?

网友:
你的鼠标是什么接口的啊?

网友:
你说的是PS/2鼠标吧? 换个USB上去继续用,如不不出问题,那就是PS/2电路问题了,

网友:
换鼠标试试,不行就是接口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不同接口的试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USB鼠标用着不顺畅  换了几个鼠标了还是用一会就卡几秒    我测得供电没有问题的  主板电容也没有鼓得  一般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PS/2的,换了个同样接口的在别的机子上可以,但在这上面还是照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PS/2的干掉线路中的滤波C!

网友:
量阻值,

鼠标数据针跟供电针对地的阻值。。。

如果有问题,换鼠标口。。。

网友:
先判断是接口电路有问题还是鼠标有问题

网友:
“干掉线路中的滤波C”起什么作用,请楼上指点

网友:
好像一个排容,干掉不防碍吗,

网友:
如果是PS/2的接口,供电5V正常的情况下:
1.换个好的鼠标试试。
2.查数据线、时钟线与I/O连接线路中的排容、排阻.
3.或查给数据线、时钟线上拉电压的 472 电阻。
4.I/O部分损坏,换I/O.

网友:
你的鼠标是什么接口的。

网友:
电容 IO 还有BIOS

网友:
是不是PS2口的滤波电容出了问题,把它下了再用用看

网友:
与第三脚想联的电容有漏电,去掉OK.如不行找IO,南桥

网友:
一般口旁边的电容都没用! 要是不灵不是口的事就把电容摘掉可你试试啊! 看摘掉要是不能用在焊上啊!

网友:
有时候键盘也会导致鼠标不灵,系统也会。

网友:
如果是PS/2的接口,供电5V正常的情况下:
1.换个好的鼠标试试。
2.查数据线、时钟线与I/O连接线路中的排容、排阻.
3.或查给数据线、时钟线上拉电压的 472 电阻。
4.I/O部分损坏,换I/O.
引用 网友B:

讲的不错  很全面

网友:
做系统了吗  先排除 软件   在去查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
鼠标是不是 usb 透明带闪灯的那种啊    换个鼠标 边缘 不透明的试试 吧》》

网友:
还是PS2口排容坏了,换个就是

网友:
电容下了不影响正常吗

网友:
电容在这里起什么作用,请大师指点,多谢!

网友:
先换个好的鼠标上去看看,却仍是哪儿的问题,再检查下鼠标线!是在不行的话,在查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