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6G1125-543 MR5 V:1.0 液显MCU程序

楼主(2009-12-28):
方正液显FG980-WH,白屏,改用通用的驱动板可以点亮,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通用的驱动板不好放,只好修原驱动板,想刷个程序试试,知道维修思路的也请指点下,谢谢!故障驱动板板号为:715G1423-3-512-2,MCU上贴有:56G1125-543 MR5 V:1.0

网友:
白屏你就要写程序啊?先检查白屏时屏供电电压到屏没再说~~

网友:
有电压5V到屏上

网友:
56G1125-543后面应该还有字符-,报一下看看我有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是AOC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