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的显示器 几个月没用 连主机 插电源 开关灯不亮 屏不亮

楼主(2009-12-28):
ACER的显示器  几个月没用  连主机 插电源 开关灯不亮  屏不亮  我不会修 还让我修 开盖我也不会 谁教教我怎么开盖啊  然后再说

网友:
这个可有难度,我建议你还是找个会修的修修吧,免得你拆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会拆修不好,还好;不会拆的话,外壳你都准备赔吧!

网友:
这个谁也教不了你的,爬都没有学会,怎么学会走。

网友:
你还是先看看你家电源线有没有电吧

网友:
灯也不亮,应该是主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找个师傅教你,或者你自己摸索咯!!

网友:
先拆画红圈的地方,就看到螺丝了,把所有的螺丝拆完就可以用电话卡翘外壳了。

网友:
先下座子 然后用手撕

网友:
呵呵,学修显示器,先学撬壳

网友:
谢谢啊  我还没看你们的回答就下手了 胆大 呵呵 都拆开了 发现一个电阻化了 不知道多少的  不知道是不是它的事

网友:
啊?什么电阻啊。这是宏基的显示器。。你所说的电阻是在什么地方啊?能上个图吗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显示器的外壳还好吧。。~~~

网友:
上图 我可以帮你看下 我也拆了这个显示器

网友:
为了你的人身安全,请找专业人士维修,还可避免扩大故障

网友:
楼主太搞了,开盖怎么也得开吧?

网友:
我和猩猩一起遇到这个牌子的显示器 看来这个显示器买不得   壳子还好  虽然没弄过 但我细心

网友:
这个从线路方面看应该是个大电阻。。。。最少47K

网友:
一点也不会,开壳都不会,建议你还是送修吧,,,,首先要学点基础的东西,别人只能说什么部分坏了,不会具体到什么元件坏了的,,,

网友:
你说的最形象了,真的是一点基础都不会,怎么修呀,,,,,你想抢我们的饭碗呀,,,

网友:
小弟佩服啊,不会修没关啊,最厉害的是你能找到这里来~~

网友:
楼主电路不懂的话  最好别乱搞  免得给下手的师傅费脑筋~~~~~~~

网友:
一番研究感觉俩个地方坏了 一个102电阻 换了 还有一个MOS管击穿 没有没的换 忘看什么型号了 拿去修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呵呵
不会拆。。。细心点慢慢的开盖就可以了
这个机器是CMO给明基代工的
一般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先在主板基地培训液晶,然后在来维修这样最合适

网友:
看LZ你後續貼的圖 and 故障的零件, 感覺好像是~市電AC電源過大~導致電源板燒毀

建議你修好後~~量一下你家裡的AC電源,是否穩定

网友:
反馈 电路的电阻哦 大小不合适就麻烦了哦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吧 还可以避免故障扩大

网友:
楼主NB  不会也拆了   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