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有信号但不显示

楼主(2009-12-28):
电流跑到3A左右,屏也亮,信号也过去了。就是不显示,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能看见信号灯亮  就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
你看这个本子的显卡是不是独立的,如果是,肯定是显卡问题,HP 的本子天生就有这毛病,因为环保,采用无铅工艺,可是无铅的锡球熔点高,而且导电系数低,加之显卡部分发热量大,所以显卡容易虚焊,不信你加电的时候用手按显卡芯片,说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亮一了,我觉得你最好是把显卡芯片拿下来,处理好焊点,下面可能有氧化的,然后重新植球,再焊回去,几乎就好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换一个

网友:
超烂的机器

网友:
刚换的一块板子。。。。。。刚刚过保   郁闷死了。。。。看见HP的就够。  几乎都是显卡坏。。。

网友:
HP也太坑人了吧,刚过保就坏,不过话有说会来了,本本出毛病才能修,很矛盾啊

网友:
你可能理解错了,板子我卖给客户的。。。。。

网友:
而且还是熟人。。。。。都没法说HP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用手用力按住显卡看能不能显示,不行就重新BGA加焊一下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过一个HP9000,是独立的芯片。南北桥,显卡一块的。

换了芯片。

网友:
显卡的问题,重新植球吧,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重做显卡,得注意一下散热,要不还得坏

网友:
HP是越做越垃圾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同2000.3000一样,几乎都是显卡虚焊了
重新BGA一下就可以了
只是这个板子非常的大

网友:
就是显卡虚焊了,直接加焊

网友:
HP的的确是显卡坏的多!

网友(2010-01-27):
白屏还是暗屏

网友:
显卡啊,哥们BGA吧

网友:
先给显卡重做下先看看

网友:
应该叫灰屏吧,不是纯白的那种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拿下来重新植球吧

网友:
DV9000呢DV2000一样 还是有修卡问题

网友:
做显卡吧,一般都能好。
我看到这种机子是几分高兴几分忧呀
高兴的是有坏的机器,才有的修,又好修。
忧的是修过了会再坏的,搞到你头大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