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登陆穿越火线要5-6分钟,谁遇到过

楼主(2009-12-28):
给别人装了台新机器,别的没发现啥不正常的,就是登陆穿越火线要好久。启动程序,输入用户名密码,然后选择大区,点登陆后屏幕没有任何反应,持续2分钟后黑屏,再过3分钟才出现选择装备等。。。后可进入游戏。问过同行,一般会在1分钟内登陆上的。
配置如下:X240    2G   WD320    翔升9500GT  双敏770主板  大水牛300W  系统是ghost深度9.2
今天有事很忙,顾不上慢慢替换。谁见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下!

网友:
考虑显卡吧  穿越火箭要求显卡高
顺便看看硬盘   分区大点

网友:
可是进入游戏后,感觉玩起来一点都不卡,硬盘测过没有坏道,游戏单独装在了F盘,挺大的有100G,NTFS格式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络也有可能导致这样的原因

网友:
还是怀疑显卡   和网速    网吧的无盘  是用的100兆的网卡 玩cf进的时候就相当的慢  好的点的 显卡就好点

网友:
谢谢大超提供思路,明天一早试试

网友:
玩穿越火线N68也可以的我用过不怎么卡的

网友:
感谢各位,答案昨天终于找到了:是网络的原因,原本用的是路由器下的网络,后来找了个单线上网的朋友,在那里一试非常快,不到30秒。听朋友说CF问题就是多多。
这个问题,希望能帮到其他的朋友

网友(2011-01-17):
我碰到到过,网络的问题

网友:
网速慢啦!跟显上没关系.这种垃圾游戏,用垃圾显卡就行了

网友:
CF一个R9600,奔四的机子就能带起来,要求不高,低端显卡就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