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_PG是什么信号

楼主(2009-12-28):
各位大侠。,请问VID_PG是什么信号?它起什么作用?

网友:
是VTT PG吧
应该和CPU参考电压是一路的
给时钟芯片和CPU 的

网友:
有VID_PG之后 CPU才会发出VID组合  在电源管理芯片也收到VID PG之后对CPU发出的VID进行解码  输出控制信号让VOCRE产生的元件给CPU所需要的电压

网友:
是不是识别CPU电压 的那个信号啊。

网友:
VID_PG 应该是 CPU参考电压的好信号

网友:
我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讲得非常仔细!

网友:
那这电压不正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路供电一般会是什么导致的呢

网友:
是VTT PG吧
应该和CPU参考电压是一路的
给时钟芯片和CPU 的。

同时这个信号应该也是给VRM电源管理模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