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8I945GZME-RH不触发。

楼主(2009-12-28):
技嘉8I945GZME-RH不触发。开头以为是8718 IO的问题,换了两个8718技嘉专用IO还是不触发,后来在本论坛看了很多帖子了解到以下触发过程,先是按POWER键拉低8718的106脚,8718的103脚输出一个电压给南桥,南桥再回来一个高电平到8718的102脚,8718就拉低107脚绿线电平开机。
   现在问题是出在南桥没有slp-S3高电平返回8718的102脚,如果强行短接绿线开机就不跑码,强行开机后没有内存电压 没有北桥电压,没有cpu电压。
   待机时的32.768khz是有的 ,3.3V电压和5v电压也是有的,南桥无论在待机和强行开机都不发烫。试过加焊南桥还是一样,没有思路了,现在不知道如何维修了,找不到北。主板的BIOS在待机的时候是有3.3V电压的,难道BIOS也参与开机?不会吧。
   各位前辈给点意见看看

网友:
那就把南桥换了嘛

网友:
换SB吧,先查一下SB 代电

网友:
SB挂了呗,可以扔到一边去了

网友:
这是我自用的主板,用着用着就挂了。难道要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更换南桥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看,如果不行的话,就换个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