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无规律不定时自动断电,寻求维修思路

楼主(2009-12-28):
华硕A6T,C51芯片,此机之前无显,加焊显卡后正常。但是还在个问题就是网卡有时能检到驱动,有时检不到。用户说之前也有这个问题,索性不理他,用外置USB网卡代替。交用户使用,第二天用户又拿回来,说有时会断电。。我把机试呀试呀,跑3DMAK半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断电,下午不理他,开着放在哪里,估计一个多小时后,屏黑了,机关了。再次开机正常,又在放音乐,三四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关机。 说明,我已经把电源设为一直开着,关闭监示器,关闭硬盘,休眠等设为从不。经过几天的测试,最后证实有没有运行程序均会掉电,且是无规律不定时的掉电.

还请问论坛和位高手,遇到这种无规律掉电现象,该怎样去维修呢?维修思路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有的主板BIOS也有电源管理设置,你看下BIOS有没有相关设置。

网友:
HP的商务机里面就有BIOS设置关闭电源的

网友:
不会是散热的问题吧!

网友:
自动关机不好吗,还折腾什么呢。

网友:
BIOS也有电源管理设置也不置于1小时多后就断电吧?这样人家在做事,离开一小多小时回来就断电了,之前的工作都没保存就丢了,这似乎不乎合实际

网友:
今天再次试验,开机放歌两小时左右就掉了,立即又开机放歌,还是两小时左右就掉电。难修陷入困境,同行们怎样维修这种特殊故障?

网友:
什么东西性能不良?

网友:
先加一下北桥,不行的话再做一下CPU座,这款机器用的SIS的北桥,AMD的CPU,发热量比较大。

网友:
有可能是热散的问题。

网友:
昨天有个客户送来的神州一体机也是一样的现象。昨晚开几个钟都没问题。今天开一会就掉电了。而且非得手动按电源开关才行。

网友:
不是SIS芯片,都说了是C51芯片啦,,这种长时间的软故障真不好搞,,无从下手

网友:
华硕机就是头疼,我以前遇到过一台机,是因为北桥与显卡的散热问题引起的掉电,根本没法修,掉电时用手摸北桥与显卡那片,连电路板都烫手,后来把盖CPU的后盖敞开用就没有问题,盖上用就会用段时间掉电,电路板都是烫的根本没法解决!

网友:
压U做看看,上次有个A6掉电,就是U做空悍

网友:
把休眠开关去掉看看呢

网友:
前几天修了台hp的笔记本,提示网卡未连接或者有时驱动找不到,更换了网卡和晶振也不行,压南桥有时能找到,加焊南桥后就好了,楼主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CPU座子,有时爱虚,楼主留意下,

网友:
晚上有空专门盯住此机,不运行任何程序的情况下,试了三次断电,分别为8:54-10:20,10:50-11:05,11:05-11:30,证实这是无规律的断电。

网友:
先分清楚再说吧  只要运 行程序就不掉电   不运行就掉电有7成事设置题   最后还不行把桥取了换个 或重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后证实有没有运行程序均会掉电,且是无规律不定时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