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工控板小问题 不认IDE

楼主(2009-12-28):
今天有块板子修是联想的  上电测试 各供电都正常 于是上U 和内存 一路跑过 到7F 以为没问题  于是上显示器 但不显示 黑屏 测VGA行场和红绿蓝 的阻值都正常  于是上电 测⑨脚供电正常  仔细看了 下  因为以前经常看到VGA线路上有个08门电路 于是就试着换了这个门电路 不过这个门电路不是08门 好像是个不常见的门电路 换了 上电  显示了 呵呵

上硬盘 上光驱打算装个系统看看  BIOS都设置好了  开机有读盘声 CPU风扇转的也很快 但联想的那个画面一过根本都不检测硬盘什么的  于是反复放电  怎么弄都还是不行 于是进BIOS里看  光驱和硬盘都没认到   怀疑是BIOS不认IDE设备 是否是BIOS程序坏了  但想想感觉可能性不大 又仔细的看了主板上的跳线

这个联想板子的跳线特别多 乱七八糟的 怀疑是板子的跳线有问题  于是找这个板子的说明书 但没找到  后来仔细观察主板 集成网卡附近有个跳线  之前的BIOS第一启动项里默认的情况下 是USB网络启动 心想难道工控板就是网络启动的 那不认IDE也情有可原了 于是把那个跳线反复的跳了跳  没想到 就认到了硬盘和光驱

接着一切都很顺利  小经验   BIOS是软件的设置主板  跳线是硬设置 所以有时候真的要多关注这方面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顶了  学习中

无边无际 -3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真是高手。一般不显示都说北桥坏了。或是加个独立显卡,而你换了个什么门电路就显示。。。。。。佩服

网友:
“于是上电 测⑨脚供电正常”
啥意思呀?
另外LS的不要灌水,灌水会扣分的。

网友:
很多845G主板都有这样的门电路的 我也是第一次换这个OK的 呵呵

我发现主板集成网卡上如果有个防雷的 那待机3.3短路的机会少很多

网友:
“于是上电 测⑨脚供电正常”
啥意思呀?
另外LS的不要灌水,灌水会扣分的。
引用 网友A:

9脚是VGA9脚 一般有5V的供电 具体不是特别清楚 我修板子 其实都是迷迷糊糊的修的 理论部扎实 实践也就自己摸索 诶   没师傅指点  修板子总是畏首畏尾的

网友:
哈哈,多谢指点,跳线没说明书,或者主板标记,确实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