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掉电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28):
acer 5570 掉电 开关对地,短路,查了一天也没有查出哪里的问题,接上电源自动开机,几秒钟后掉电,电流表有跳变,也就是说开关一真处在按下状态,开关去了一样
求助,
掉电

网友:
把开头去了也对地吗?看看是不是有电容之类的击穿了

网友:
r把开关去了还是对地,主板上排了一下,也没有电容短路,

网友:
沿开关看下图纸 可能不是电容断 而是芯片呢

网友:
检查是不是有连锡,PCB短路。

网友:
实在查不出来,就把原有的线路切断,自己另外飞线!!!

网友:
可能是滤波电容被击穿了!

网友A:
查电容C384会不会短路,IO连C384那脚开路会不会短路

网友:
先断开开关,量87541的第2脚是不是短路啊

网友:
短路了,查查附近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