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问题

楼主(2009-12-28):
ACER 4520独立显卡的,开机未检测到内存,请高手指点下。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是不是正常,打一下内存到内存控制器之间的阻值,是不是北桥虚了

网友:
4520北桥很容易虚焊喔。

网友:
以解决,北桥问题,拆胶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