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问题

楼主(2009-12-28):
今天修到一台DELL D410的机器。可触发电流0.06之后掉电,量到A电压没出来,换了MAX8550E后,外接显示器可以看见LOGO了,马上装起来测试,开机。屏显示一下就暗了再显示再暗,测试卡定到30,之后拔掉屏线,外接一切正常可以进系统,测试卡可以跑过30,接上屏就不行。量测屏供电,信号,高压都正常。。。。郁闷呀~望高手帮帮忙呀。。。。。

网友:
有没有换屏试下哦

网友:
接屏就不行。不接屏就行。

网友:
检查屏供电。我以前有台IBM的机自然是保险问题呢?

网友:
屏供电的3。3V正常。..

网友:
屏线供电部分,屏线接口量一下看信号是否短路,仔细量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