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主板

楼主(2009-12-28):
有几块939VIA苡片组的主板,保存COMS重启开不了机,要放电才能开,每次都是一样,还有进系统蓝屏,内存,电源,硬盘都换过,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板子是不是从网吧里面搞回来的,这个BIOS  里面可能被重写了,不防刷 BIOS 试试

网友:
还有就是南桥空焊也有可能,检测到某些硬件中断时出错了,我修过一个联想的本子,开机进到 BIOS 界面就死机的,后重新加焊南桥才搞定

网友:
蓝屏可能是由软硬件不匹配引起,尽量不要用GHOST版本的OS,安装相应的硬件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有一个ABIT(升技也是VIA的苡片)的939主板就是保存COMS重启开不了机,但放电了进系统怎么玩都正常.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939的板子,我一直都不看好,升技的NF单桥的那种基本上都是桥空焊,我做了好多,全是桥

网友(2014-03-23):
升技ABIT ROCKET BOY AV8 主板内置两位码显示90,诊断卡不跑嘛,复位时钟正常,是什么问题

网友:
也是939 VIA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