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色短路了要怎么修?

楼主(2009-12-28):
客户今天拿了一张7200的显卡,经过我的测量,是蓝屏加偏色,是偏绿色的,三基色阻值比其他的低了五、六欧,但由于还存在蓝屏的缘故,我加焊了主芯片,吹过主芯片后不蓝屏了,但又花屏了,我就又吹了主芯片,也就不花了,但经过我这么一折腾,三基色测低短路了,我记得看过论堂里有人说过可以飞线的,但具体要怎么飞我就不太记得了,我今天就直接飞根线到DVI那边的三基色但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要怎么修,希望哪位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
如果有兴趣的话,你最好还是把GPU取下来重新植球吧,因为你在加焊过程中如果温度掌握不好,加热时间过长,可能会造成下面锡球有熔合粘连情况;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显卡的基本很薄,加热不均,还会变形的

网友:
短路了,只能重新做BGA了,,,

网友:
不是还可以飞线嘛,我我记得有人说过可以得,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飞。

网友:
如果DVI显示正常的情况下,你可以从DVI那里引5根线到VGA那里就可以搞定,具体方法是你找到3基色和两根行,场信号线,直接接到VGA那里就行了

网友:
不用飞了 花五元钱买个转接口不就得了 省时省力 不过我觉得你的显卡GPU要植锡重做才能用

网友:
不用植锡重做啊,我那主芯片是好的啊,只是偏色啦,还有,我就是想学下偏色具体要怎么飞线啊,楼主帮我看下,解答下好吗?楼上说的那我看着还是有点晕,楼主可以说得详细一点吗?

网友A:
有关类似的  帖子不胜枚举  多看下以前的  帖子
rgb  行场  检测  通信  最少飞完  这5根才可以达到完美 vga  效果
飞之前 可以线用dvi装街头进系统 看一下,能进系统再飞

不少显卡 bios  设置的  dvi  不启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GPU芯片!都短路了。还能飞线?没见过。如果有也请分享一二。!

网友:
飞线。我不会。但是学习了。下次有这种问题我好好研究秒

网友:
高手哈。学习了。。。。

新诚达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警告一次

网友:
有关类似的  帖子不胜枚举  多看下以前的  帖子
rgb  行场  检测  通信  最少飞完  这5根才可以达到完美 vga  效果
飞之前 可以线用dvi装街头进系统 看一下,能进系统再飞

不少显卡 bios  设置的  dvi  不启动的 ...
引用 网友A:

rgb  行场  检测  通信  最少飞完  这5根才可以达到完美 vga  效果   这只有四根啊?还有一根呢?

网友:
rgb  行场  检测  通信  最少飞完  这5根才可以达到完美 vga  效果   这只有四根啊?还有一根呢?
引用 网友B:

这一共加起来是7根,“显卡修好了”版主说得不够详细?还是你自己根本没有理解他说的话?

PS:这不是维修的最佳方法,还是换掉芯片最为保险

网友:
这一共加起来是7根,“显卡修好了”版主说得不够详细?还是你自己根本没有理解他说的话?

PS:这不是维修的最佳方法,还是换掉芯片最为保险
引用 网友C:

这一共加起来是7根,还有三根是不是三基色啊?

网友:
这一共加起来是7根,“显卡修好了”版主说得不够详细?还是你自己根本没有理解他说的话?

PS:这不是维修的最佳方法,还是换掉芯片最为保险
引用 网友C:

还有三根是不是三基色啊?楼主说一下啊

网友(2010-03-26):
三基色各三根,两根行场,检测和通信各一根。
引用 网友D:
两根行场是在哪,检测和通信又在哪啊?

网友:
查下VGA接口定义竟知道了 ,我终于知道了  怪不的以前有个一个显卡缺少一个颜色我直接转换一个色不行  DOS下颜色正常  装完驱动还是少色,原来需要7个色全转让

网友:
楼主怎么动不动就烤GPU  对于一般显卡来说,都没有丛植的必要,显卡都很便宜,客户基本都不会花钱丛植的,轻轻加捍下  晃动下就可以了,

网友:
1.2.3.三根线,12.13.14.15 其中13.14是行场信号,12.VGADATA。15.VGACLK

网友:
只要接五根线:行场同步、3基色就行了,但是要把DVI的线段开来

网友:
行场同步线在7408块子上,通过33欧姆电阻接到接口上,3基色都有75欧姆并到地,量他们的对地阻值时要断开这个电阻才行,否则量不准(有的是两个150电阻并联成75欧姆的,一个在接口旁边,一个在GPU附近。要注意)

网友:
飞线时要把VGA上到GPU里去的同步、3基色都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