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RTD-2013B/2033V 用什么程序写?

楼主(2009-12-28):
鼎科RTD-2013B/2033V -----是免写驱动的,可是点TTL的屏有些点不亮,想写驱动程序。

我用的是并口的编程器。

用这个GProbe 5 写不进。GProbe 5应该是写GENESIS 方案的吧。

McuIsp2.0 来写,老是出错。(用并口编程器)

难道要用RTDTool 来写?

网友:
呵呵,我用的一直都是乐华的板,我的2033V是在线烧录的,用的是RTDTool

网友:
是免驱的,不用写,就是写也没有提供程序的

网友:
烧写板子是看MCU的,是根据MCU选择烧录软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鼎科的我有程序,是从别人那里考过来的有200多M的 鼎科程序。看过,也有这个型号的程序。

就是不懂用什么刷,

但是RTD 2013B 什么都刷不进,还有板上面有升级口,不知道要什么程序刷。

乐华板就好刷多了,我都是刷乐华的。就是鼎科一点都不好刷。 还有什么鼎科2621自带程序的,如果想刷,想备份,估计要转成COM口才能刷。
鼎科的板真不好搞。

我到别的论坛逛了逛,刷MCU的程序还真多,一种方案有一种程序,有些还是版本不同的。能把这些所有的程序整合在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