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U 盘无法使用

楼主(2009-12-28):
给一客户做系统.不小心碰到插座掉电后.U盘分区无法使用.也变慢了.试过USBOOT.MFORMAT .USB 量产.都不行在做USB 量产时--程序无响应.死了.用磁盘管理器也挡机.USB-CDROM 可以用.我量产一个USB-CDROM.一个放常用软件,

网友:
就是上面的可移动磁盘无法使用.

网友:
这个是可能是因为U盘没有与主机断开通信连接,造成U盘主记录损坏了,你拆开看一下主控方案,然后去数码之家下个对应量产工具,一般量产是可以修复的,但是你U盘里面所有东西可就都没了。

网友:
是分区信息坏了,,,,

网友:
既然你会做USB_CDROM,应该知道主控型号,并用对就的量产工具进行量产,而不是病急乱投医呀

网友:
关键盘是现在不能量产了,U盘插上一会闪一阵一会闪一阵.就是不量产.群联助手软件提示:无法响应

网友:
量产,低格。如果不行的话就难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