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基地买的这个AM2假负载这里的CPU到内存的AD线是与 ...
请问:基地买的这个AM2假负载这里的CPU到内存的AD线是与内存相通吗?

楼主(2009-12-28):
请问:基地买的这个AM2假负载这里的“CPU到内存的AD线”是与内存相通吗?我也量不到这些测试点的对地阻值?
cpu

网友:
1.你主板有插内存条吗?
2.你插有内存的话换个槽试过没有?

网友:
我插内存假负载可以吗?

网友:
不行!内存假负载只是把槽子上的线引到外面,并没有接什么东西。
但是你可以把CPU假负载上的点和槽子上的对应针脚之间测量通断,如果你能找到对应点的话。

网友:
哦!谢谢张老,我明天去拿条内存再试试。

网友:
要用内存才有阻值,否则没有回路,也就谈不上阻值。

网友:
同样。
如果上内存假负载打阻值要上U打

网友:
感谢 心在飞翔 张先生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