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无显示,但断电后再开又正常,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09-12-28):
网吧的一台机:3000+  nf4  7300le,内存两条ddr2 512M,不同频,分别为667、533.从关机状态开机,正常使用,但若重启显示器无显示,但能感觉电脑进入系统(系统报警声也发生改变,不是原来的“滴”),因为触动开机键,能实现一键关机。

断电后,按开机按钮,又能正常显示,并正常使用。有时重启也正常。在重启不显示时我留意了下主板集成的诊断卡,代码C1-45,重复跳动好几次后继续跑码。若正常启动则没有此现象。正常启动入系统,跑3Dmark 05,完整跑完,2143分。

请帮忙分析这是什么故障,应怎么排除故障?

问题已解决:显卡没有坏,主板也没问题。显卡和pcie插槽接触不良,诊断卡循环跑应该是在检测显卡。把显卡插上另一块主板,故障一样。我认为是显卡金手指部分有些变形引起。我现在用一根小绳子把显卡往上拉着,现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
更换显卡后发现没有重启不显示的现象。难道真是显卡的故障?那为什么重启后无显示?断电后却又能正常显示呢?纳闷!!!

网友:
明显是显卡问题的!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桥空焊了,不稳定.

网友:
内存不兼或不良容也会如此

网友:
显KA坏了,换显KA哦,

网友:
那不就是显卡坏了么! 还考虑什么啊?看看显卡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