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优盘怎么了?

楼主(2009-12-28):
三个月前买一优盘,4G,三星的,不锈钢旋转外壳的那种,40块,当时心想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一看还有电话防伪,也就买了。

使用正常,但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发现有个别的机器插上之后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只识别了控制板而没识别Flash),而那些机器插别人的盘正常。更有的机器插个几次之后才能使用,或者是插前面不行插后面才行。

打防伪电话,提示已过期。反正大多数机器正常使用,也没在意。

前几天想用这个优盘做个系统盘引导机器装系统,用老毛桃做的,可哪想到做完(步骤一定对,用别人的盘试了好用)之后只有很少数的机器能引导,绝大部分机器不能识别,甚至有的机器必须关掉电源再插上才能引导,真晕,想不懂这是为什么

我的优盘这是怎么了啊?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正常引导机器

网友:
4G,,40块,行货的六十多没这么便宜吧

网友(2010-02-02):
我有个假金士顿的u盘,量产启动盘后也是有时启动不认,有时可以,要是插到后面才行是不是供电不足,你U盘耗电大,下个量产工具重新量产试下

网友:
应该是假的U盘搞的。。。

网友:
便宜莫贪!

4G U盘 绝对没有 40块的。

网友:
我SANDISK   4G   的 75 块     一样的买了个水货

网友:
既然这样了。为什么不拆开测测供电呢。

网友(2010-05-02):
U盘供电.FLASH芯片供电不正常.拆开看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里面某个芯片出问题了,便宜莫贪啊。

网友:
楼主看开点哈,这个跟价钱成正比,将就点用算了,原后再买个好的,我都有几个U盘带身上做维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