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狐845主板温度99度

楼主(2009-12-28):
今天装系统装了N次才装上   装上以后用驱动人生看主板温度99度  CPU温度4度  硬盘12度 运行10分钟就死机了 手摸主板也不是很热,这是什么情况,那位高手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是怎么解决了

网友:
你在BIOS设置里面看一下显示正不正常   不正常可先刷BIOS程序    不行的话换IO吧

网友:
没买编程器呢,想在DOS下刷,他们说有风险,明天买个编程器刷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