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L-I848主板的故障,请教前辈了。

楼主(2009-12-28):
用户送来一块V星848的主板,能开机,不跑码,检测卡上显示“N0”。测量CPU供电1,5V,复位,时钟都正常,测量假负载的AD线和地址线都正常,请教高手前辈下一步怎么修啊,请给小弟一个思路,小弟是新手,请前辈多多指教。
cpu
cpu供电

网友:
主板什么BIOS,你用的什么检测卡?把检测卡拔掉再看。

网友:
维修者知难
桥供电正常不?

网友:
桥的电压测量过了都正常,在假负载上没测到时钟波形,BIOS的22脚为低电平,24脚为高电平,请教了,上次说的复位,时钟正常我测量的是IDE的第一脚和时钟芯片的波形,没测CPU,不好意思了。请高手原谅

网友:
V星的板子容易出现CPU 座和桥空焊情况,这我以前收了好几块V星845和848的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