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开机密码如何解?

楼主(2009-12-28):
6150 显卡那种机器 客户忘记密码  不知道刷BIOS 行不?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具体要看是否是双SPI ROM的架构,如果是的话可能其中一个是存码器,那么就要一起更换,有的去掉存码器就可以了。如果是单SPI ROM 则直接刷ROM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刷BIOS可以的,我就解过一台这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