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VERBOOK table according to the model and the platform

楼主(2009-12-28):
SERIES         MODEL                         PLATFORM
CENTRO         Code patternsG900                 ECS G900
CENTRO         T730 Code patterns8188         Mitac 8188
CENTRO         T760 Code patternsL373         Compal L373N1
CENTRO         T960 Code patternsL19IA         Uniwill L19IA0

SERIES                 MODEL                         PLATFORM
DISCOVERY          AT4 Code patternsS8200          Asus s8200
DISCOVERY          AT6 Code patternsL1B         Asus l1b
DISCOVERY          FD4 Code patternsMP995         Chicony electr. Mp995
DISCOVERY          KT4  Code patterns1800N           Clevo 1800n
DISCOVERY          KT5 Code patterns2200C         Clevo 2200c
DISCOVERY          KT6 Code patterns2200C           Clevo 2200c
DISCOVERY          KT6 Code patterns2200T          Clevo 2200t
DISCOVERY          KD4 Code patterns5100С         Clevo 5100c
DISCOVERY          KT4 Code patterns5100С           Clevo 5100c
DISCOVERY          B210 Code patternsM190S         Clevo M190s
DISCOVERY          KT4 Code patternsM190S           Clevo M190s
DISCOVERY          T410 Code patternsT200C         Clevo T200c
DISCOVERY          UT6  Code patternsCY23           Compal cy23
DISCOVERY          UT7 Code patternsCY23           Compal cy23
DISCOVERY          UT6 Code patternsN30N3          Compal n30n3
DISCOVERY          UT7 Code patternsN30N3          Compal n30n3
DISCOVERY          AT4 Code patternsG-753plus           ESC Green 753+
DISCOVERY          FT5 Code patternsG-759          ESC Green 759
DISCOVERY          FT4  Code patternsE-320S           ESC Green e320
DISCOVERY          FT5 Code patterns320S           ESC Green e320
DISCOVERY          FT5 Code patternsE-320S           ESC Green e320
DISCOVERY          LT4 Code patternsALPS         higt tech comp. Apls
DISCOVERY          K-6400 Code patternsK-6400           Clevo 6400
DISCOVERY          K-6400M Code patternsK-6400M           Clevo 6400m
DISCOVERY          M-5023 Code patternsM-5023           Mitac 5023
DISCOVERY          MT4 Code patternsM-5033           Mitac 5033
DISCOVERY          MT4  Code patterns5033T           Mitac 5033t
DISCOVERY          MT5 Code patterns6133           Mitac 6133sx
DISCOVERY          MT5 Code patterns6233          Mitac 6233
DISCOVERY          MT6  Code patterns7170           Mitac 7170
DISCOVERY          MT6 Code patterns7170P          Mitac 7170p
DISCOVERY          MT4 Code patternsM762          Mitac M762
DISCOVERY          B211 Code patternsE12B         Quanta e12b
DISCOVERY          FT6 Code patterns241s1           Uniwill 241s1
DISCOVERY          E410 Code patterns243s1           Uniwill 243s1
DISCOVERY          FT6 Code patterns243s1          Uniwill 243s1
DISCOVERY          E410 Code patterns243sa          Uniwill 243sa
DISCOVERY          D430 Code patterns244II0         Uniwill 244ll0
DISCOVERY          AT4 Code patterns330i          Uniwill N330i
DISCOVERY          FD5 Code patterns348i3         Uniwill 348i3
DISCOVERY          B215 Code patternsJ2         wistron Skylark
DISCOVERY         V400 Code patternsDV400

DISCOVERY         V500 Code patternsDV500

DISCOVERY          B214 Code patternsDB214

EXPLORER          AT6 Code patternsL8400F          Asus 8400s
EXPLORER          AD4 Code patternsMP995          Chicony electr. Mp995
EXPLORER          AT4 Code patternsMP995         Chicony electr. Mp995
EXPLORER          AT5 Code patternsMP995          Chicony electr. Mp995
EXPLORER          KT5 Code patterns2700S           Clevo 2700s
EXPLORER          KT6 Code patterns2700S           Clevo 2700s
EXPLORER          RT7 Code patterns2850         Clevo 2850
EXPLORER          RT5 Code patterns3200           Clevo 3200
EXPLORER          RT6 Code patterns3220          Clevo 3220
EXPLORER          KT6 Code patterns3300С           Clevo 3300c
EXPLORER          H570 Code patterns5600D           Clevo 5600d
EXPLORER          KT7+ Code patterns5600D         Clevo 5600d
EXPLORER          H570 Code patterns5600DS          Clevo 5600ds
EXPLORER          H580 Code patterns5600DS          Clevo 5600ds
EXPLORER          KT7 Code patterns5600P         Clevo 5600p
EXPLORER          D680 Code patterns888E         Clevo 888e
EXPLORER          KT8+ Code patterns888E         Clevo 888e
EXPLORER          KT9+ Code patterns888E         Clevo 888e
EXPLORER          D665 Code patterns888ES         Clevo 888ec
EXPLORER          D675 Code patterns888ES         Clevo 888ec
EXPLORER          D685 Code patterns888ES         Clevo 888ec
EXPLORER          KT8 Code patterns888ec         Clevo 888ec
EXPLORER          E570 Code patternsD400E          Clevo D400e
EXPLORER          V570  Code patternsD400E           Clevo d400e
EXPLORER          B535 Code patternsD400S           Clevo D400s
EXPLORER          D791 Code patternsD470V         Clevo D470v
EXPLORER          D795 Code patternsD480V         Clevo D470v
EXPLORER          D790 Code patternsD470W           Clevo D470w
EXPLORER          D585 Code patternsD500P         Clevo D500p
EXPLORER          D796 Code patternsD870P         Clevo D870p
EXPLORER          M570 Code patternsD400E         Clevoi D400e
EXPLORER          B570 Code patternsCQ12         Compal cq12
EXPLORER          UT7+ Code patternsCQ12         Compal cq12
EXPLORER          UT5 Code patternsN20U         Compal n20u
EXPLORER          UT7 Code patternsPL11         Compal pl11
EXPLORER          H575 Code patternsG300A         ESC Green 300a
EXPLORER          H576 Code patternsG300A         ESC Green 300a
EXPLORER          M511 Code patternsG733         ESC Green 733
EXPLORER          G-756 Code patternsG-756         ESC Green 756
EXPLORER          AT5 Code patternsG-760           ESC Green 760
EXPLORER          AT6 Code patternsG-760           ESC Green 760
EXPLORER          BT5 Code patternsG799         ESC Green 799
EXPLORER          KT5 Code patternsK-1100           Clevo 1100
EXPLORER          KT5 Code patternsK-1100M           Clevo 1100m
EXPLORER          KT6 Code patternsK-1100P          Clevo 1100p
EXPLORER          KT4 Code patternsK-6200M         Clevo 6200m
EXPLORER          MT4 Code patterns7233         mitac 7233
EXPLORER          MT5 Code patterns7233         mitac 7233
EXPLORER          MT6 Code patterns8170         Mitac 8170
EXPLORER          H590 Code patterns258SA0         Uniwill 258sa0
EXPLORER          FT5 Code patterns320A

EXPLORER          AD4 Code patterns330i           Uniwill N330i
EXPLORER          FT6 Code patterns34as1         Uniwill N34as
EXPLORER          H550 Code patterns351s1         Uniwill N351s1
EXPLORER          H555 Code patterns351s4         Uniwill N351s4
EXPLORER          FT7 Code patterns355v1         Uniwill N355v1
EXPLORER          FD4 Code patterns520i         Uniwill N520i
EXPLORER          FT4 Code patterns520i         Uniwill N520i
EXPLORER          B571 Code patterns757iA         Uniwill 757iA
EXPLORER          E410 Code patterns34BS1         Uniwill 757iA
EXPLORER          E575 Code patterns755iA2         Uniwill 757iA2
EXPLORER          D797 Code patternsED797         Twinhead F17P
EXPLORER          E411 Code patternsEE411

EXPLORER          E501 Code patternsEE501

EXPLORER          E510 Code patternsEE510

EXPLORER          E511 Code patternsEE511         Fic AN5
EXPLORER          E512 Code patternsEE512

EXPLORER          E514 Code patternsEE514         Uniwill 255KI1
EXPLORER          E515 Code patternsEE515

EXPLORER          E571 Code patternsEE571         Clevo D40ES
EXPLORER          W200 Code patternsEW200

EXPLORER          W400 Code patternsEW400         Clevo M540J
EXPLORER          W500 Code patternsEW500         ESC 331
EXPLORER          W510 Code patternsEW510

EXPLORER          W512 Code patternsEW512

EXPLORER          W700 Code patternsEW700

HUMMER         500V

NAUTILUS          B400 Code patternsM350           Clevo M350
NAUTILUS          B415 Code patternsM350         Clevo M350
NAUTILUS          B570 Code patternsCL50           Compal cl50
NAUTILUS          B500 Code patternsCL51         Compal cl51
NAUTILUS          E410 Code patternsMB02           Fic mb05
NAUTILUS          E415 Code patterns244II0         Uniwill 244ii0
NAUTILUS          E510 Code patternscl51         Uniwill 244ii0
NAUTILUS          W500 Code patternsAJC         Wistorn ajc i855pm
NAUTILUS         V400 Code patternsNSV400

NAUTILUS         V401 Code patternsNSV401

NAUTILUS         V450 Code patternsNSV450

NAUTILUS         V550 Code patternsNSV550

NAUTILUS         V570 Code patternsNSV570

NAUTILUS         V700 Code patternsNSV700

NAUTILUS         V770 Code patternsNSV770

NAUTILUS          B410 Code patternsW100A

NAUTILUS          E400 Code patternsW100A

NAUTILUS          W550 Code patternsNSW550

NAUTILUS          W790 Code patternsNSW790

NAUTILUS          X200  Code patternsNSX200

NAUTILUS          X500 Code patternsR15B

NAUTILUS          X570 Code patternsR15B

NAUTILUS          Z500 Code patternsZ500

NAUTILUS          Z500+ Code patternsZ500N         Quanta ZL6
NAUTILUS          Z550 Code patternsNSZ550

NAUTILUS          Z700 Code patternsNSZ700

NAUTILUS          Z770 Code patternsNSZ770

NAUTILUS          Z790 Code patternsNSZ790

网友:
continued

NAVIGATIR          AT6 Code patternsF7400           Asus 7400
NAVIGATIR          AT6 Code patternsL8400B          Asus 8400b
NAVIGATIR          RT6 Code patterns2820           Clevo 2820
NAVIGATIR          KT5 Code patterns3100B         Clevo 3100b
NAVIGATIR          KT6 Code patterns3100B           Clevo 3100b
NAVIGATIR          KT6 Code patterns3300С           Clevo 3300c
NAVIGATIR          CT6 Code patterns4200         Clevo 4200
NAVIGATIR          CT7 Code patterns4200         Clevo 4200
NAVIGATIR          KT7  Code patterns5620N           Clevo 5620n
NAVIGATIR          KT7 Code patterns8500C           Clevo 8500c
NAVIGATIR          KT7 Code patterns8500P           Clevo 8500p
NAVIGATIR          KT7 Code patterns8500V           Clevo 8500v
NAVIGATIR          E415 Code patternsM220ES           Clevo M220es
NAVIGATIR          E415 Code patternsM220S          Clevo M220s
NAVIGATIR          KT6 Code patternsM220S          Clevo M220s
NAVIGATIR          UT6 Code patterns30W           Compal 30w
NAVIGATIR          UT7 Code patterns30W           Compal 30w
NAVIGATIR          UT6 Code patternsCL00           Compal cl00
NAVIGATIR          H470 Code patternsCL10         Compal CL10
NAVIGATIR          UT6 Code patternsCL10           Compal cl10
NAVIGATIR          D570 Code patternsCL50           Compal CL50
NAVIGATIR          LT6 Code patternsCY13         Compal cy13
NAVIGATIR          LT7 Code patternsCY13         Compal cy13
NAVIGATIR          B411 Code patternsCY25         Compal cy25
NAVIGATIR          B530 Code patternsCY25         Compal cy25
NAVIGATIR          UT6 Code patternsCY25          Compal cy25
NAVIGATIR          UT7 Code patternsCY25          Compal cy25
NAVIGATIR          UT5 Code patternsN20U           Compal n20u
NAVIGATIR          B515 Code patternsMB05         Fic mb05
NAVIGATIR          B511 Code patternsG200B         ESC Green 200b
NAVIGATIR          E510 Code patternsG550           ESC Green 530
NAVIGATIR          E511 Code patternsG553           ESC Green 533
NAVIGATIR          M511 Code patternsG553         ESC Green 553
NAVIGATIR          AT5 Code patternsG-759         ESC Green 759
NAVIGATIR          AT6 Code patternsG-759           ESC Green 759
NAVIGATIR          K-7200 Code patternsK-7200           Clevo 7200
NAVIGATIR          XL Code patternsK-8500         Clevo 8500
NAVIGATIR          KT7 Code patternsK-8500M           Clevo 8500m
NAVIGATIR          KT7 Code patternsK-8500P          Clevo 8500p
NAVIGATIR          MT6 Code patterns6020           Mitac 6020
NAVIGATIR          MT6 Code patterns6020+           Mitac 6020+
NAVIGATIR          MT5 Code patternsM-6031         Mitac 6031
NAVIGATIR          MT6Code patterns7020          Mitac 7020
NAVIGATIR          MT7 Code patterns7521           Mitac 7521
NAVIGATIR         MT7 Code patterns7521T           Mitac 7521t
NAVIGATIR          SL Code patternsM-5027         Mitac 5027
NAVIGATIR          NT7 Code patterns900M           Nature comp. 900m
NAVIGATIR          B510 Code patternsEG8L           Quanta eg8l
NAVIGATIR          QT7 Code patternsEG8L           Quanta eg8l
NAVIGATIR          W200 Code patterns223ii         Uniwill 2333ii0
NAVIGATIR          H550 Code patterns251s1         Uniwill 251s1
NAVIGATIR          FT7 Code patterns350i3           Uniwill N350i3
NAVIGATIR          FT6 Code patterns540i           Uniwill N540i
NAVIGATIR          FT6 Code patterns540i3           Uniwill N540i3
NAVIGATIR          D575 Code patternsU600A

NAVIGATIR          FT4 Code patternsDUKE-100         DUKE notebook -d100
NAVIGATIR          FT5 Code patternsDUKE-100          DUKE notebook -d100
NAVIGATIR          VL Code patternsM-5031         Mitac 5031
NAVIGATIR          W100 Code patternsNW100           Twinhead F10DT
NAVIGATIR          W400 Code patternsNW400

NAVIGATIR          W500 Code patternsNW500         Uniwill 259IA3
NAVIGATIR          W510 Code patternsNW510         COMPAL LA-2351
NAVIGATIR          W511 Code patternsNW511         COMPAL LA-2351
NAVIGATIR          W512 Code patternsNW512         Compal EDL71
NAVIGATIR          W570 Code patternsNW570         Compal EDL70/71
NAVIGATIR          W571 Code patternsNW571

NAVIGATIR          W700 Code patternsNW700

PARTNER          AT2 Code patternsMP980A         Chicony electr. Mp980a
PARTNER          KT5 Code patterns2300T         Clevo 2300t
PARTNER          KT6 Code patterns2300T         Clevo 2300t
PARTNER          B210 Code patternsD212         Clevo D212
PARTNER          T210 Code patternsT210         Clevo T210
PARTNER          E210 Code patternsCP10         Compal cp10
PARTNER          FIC-3510 Code patternsFIC-3510         Fic 3500
PARTNER          FIC-5200 Code patternsFIC-5200         Fic 5200
PARTNER          G-740 Code patternsG-740         ESC Green 740
PARTNER          G-751 Code patternsG-751           ESC Green 751
PARTNER          AD4 Code patternsG-755         ESC Green 755
PARTNER          AT6 Code patternsG795         ESC Green 795
PARTNER          LT4 Code patternsAlps         higt tech comp. Apls
PARTNER          AD Code patterns280M           Liteon Mine note
PARTNER          AD Code patternsC-280M          Liteon Mine note
PARTNER          AT1 Code patterns280M           Liteon Mine note
PARTNER          AT1 Code patternsC-280M           Liteon Mine note
PARTNER          M-5024 Code patternsM-5024           Mitac 5024
PARTNER          M-5025 Code patternsM-5025         Mitac 5025
PARTNER          M Code patternsM-5026          Mitac 5026
PARTNER          MD4 Code patterns5133S         Mitac 5033s
PARTNER          E410 Code patternsF219           Movita F219
PARTNER          RT6 Code patternsF219          Movita F219
PARTNER          DUAL-1000 Code patternsDUAL-1000         Quanta duall1000
PARTNER          S Code patternsEZGO         Quanta ezgo
PARTNER          FT-8600 Code patternsFT-8600         Quanta ft8600
PARTNER          FT4 Code patterns290i

PARTNER          FT6 Code patterns340c2           Uniwill 340c2
PARTNER          FD5 Code patterns348i3         Uniwill 348i3
PARTNER          FT5 Code patterns348i3         Uniwill 348i3
PARTNER          FT6 Code patterns348i3          Uniwill 348i3
PARTNER          RT6 Code patterns34as1           Uniwill N34as1
PARTNER          FD4 Code patterns520i         Uniwill N520i
PARTNER          FT4 Code patterns520i           Uniwill N520i
PARTNER          AT Code patternsPD-1000

PARTNER          D550 Code patternsPD550

PARTNER          E415 Code patternsG320         ECS G320
PARTNER          E416 Code patternsG120D         ECS G120d
PARTNER          E417 Code patternsG320E         ECS G320E
PARTNER          E418 Code patternsPE418         ECS G322
PARTNER          E418  Code patternsG320E         ECS G320E
PARTNER          E419 Code patternsPE419

PARTNER          E500 Code patternsPE500

PARTNER          E510 Code patternsA535+         ESC A535+
PARTNER          FT4Code patternsP-88

PARTNER          H590 Code patternsPH590         UNIWILL 258KA0
PARTNER          W500 Code patternsPW500         FIC LM7WV
PRO         200V Code patternsPRO200         MSI MS-1222
PRO         400 Code patternsPRO400         Clevo M550JE
PRO         401V Code patternsPRO401         Clevo M550JE
PRO         450L Code patternsPRO450

PRO         450V Code patternsPRO450

PRO         450W Code patternsPRO450

PRO         500 Code patternsPRO500         Clevo M660JE
PRO         501V Code patternsPRO501         Clevo M660JE
PRO         550L Code patternsPRO550

PRO         700L Code patternsPRO700

PRO         700W Code patternsPRO700

PRO         710L Code patternsPRO710

VOYAGER          AT4 Code patternsL7200E         Asus 7200E
VOYAGER          AT5 Code patternsL-7300T           Asus 7200T
VOYAGER          AT5 Code patternsL7300E          Asus 7300E
VOYAGER          KT6 Code patterns3100С           Clevo 3100c
VOYAGER          RT5 Code patterns3200         Clevo 3200
VOYAGER          KT5 Code patterns3300С           Clevo 3300c
VOYAGER          KT6 Code patterns3300С           Clevo 3300c
VOYAGER          KT4 Code patterns5100S           Clevo 5100s
VOYAGER          KT7 Code patterns8500C           Clevo 8500c
VOYAGER          B410 Code patternsD220S         Clevo D220S
VOYAGER          KT5 Code patternsD220S          Clevo D220s
VOYAGER          KT6 Code patternsD220S          Clevo D220s
VOYAGER          B310 Code patternsD230S         Clevo D230S
VOYAGER          B415 Code patternsD230S         Clevo D230S
VOYAGER          CT5 Code patternsD230S         Clevo D230S
VOYAGER          D515 Code patternsD610C         Clevo D610C
VOYAGER          KT7 Code patternsD610C          Clevo D610c
VOYAGER          CT7 Code patternsD610S         Clevo D610S
VOYAGER          CT7+ Code patternsD610SU         Clevo D610SU
VOYAGER          B400 Code patternsM350         Clevo M350
VOYAGER          H590 Code patternsM375C         Clevo M375c
VOYAGER          UT6 Code patternsN38N2         Compal n38n2
VOYAGER          B510 Code patternsG553         ESC Green 553
VOYAGER          SL Code patternsG-755         ESC Green 755
VOYAGER          AT6 Code patternsG795         ESC Green 795
VOYAGER          Black Code patternsK-2800         Clevo 2800
VOYAGER          KT4 Code patternsK-6200M          Clevo 6200m
VOYAGER          M Code patternsM-5026         Mitac 5026
VOYAGER          MT4 Code patternsM-5033           Mitac 5033
VOYAGER          MT4 Code patternsM-6033           Mitac 6033
VOYAGER          MT6 Code patterns6120         Mitac 6120
VOYAGER          MT4 Code patterns6133S           Mitac 6133sx
VOYAGER          MT4 Code patterns6133Sx           Mitac 6133sx
VOYAGER          MT5 Code patternsM-6133         Mitac 6133sx
VOYAGER          MT4 Code patterns7233           Mitac 7233
VOYAGER          MT4 Code patternsM722B          Mitac M722
VOYAGER          UT5 Code patterns590A         Sampo 590a
VOYAGER          FT4 Code patternsA1000         Twinhead A1000
VOYAGER          FT5 Code patterns340s2           Uniwill 340s2
VOYAGER          FT6 Code patterns340s2           Uniwill 340s2
VOYAGER          FT5 Code patterns340s8          Uniwill 340s8
VOYAGER          FT6 Code patterns340s8          Uniwill 340s8
VOYAGER          D512 Code patterns755ii1         Uniwill 755ii1
VOYAGER          M512 Code patterns755ii2         Uniwill 755ii2
VOYAGER         V200 Code patternsVV200         Uniwill X20II
VOYAGER          B411 Code patternsVB411         Clevo D40EF
VOYAGER          B511 Code patternsVB511

VOYAGER          B512 Code patternsVB512         ECS G558
VOYAGER          B514 Code patternsVB514         Fic AT11
VOYAGER          D510 Code patternsB730

VOYAGER          D550 Code patternsVD550         ECS G551
VOYAGER          D570 Code patternsVD570         INVENTEC Cricket 5.0
VOYAGER          E410 Code patternsVE410

VOYAGER          E411 Code patternsVE411         Clevo M350S
VOYAGER          E510 Code patternsVE510         ECS 557
VOYAGER          E511 Code patternsVE511         INVENTEC Mantis2.0
VOYAGER          H570 Code patternsPL11

VOYAGER          H571 Code patternsVH571         Compal DCL56
VOYAGER          H572 Code patternsVH572         Clevo M400A
VOYAGER          H590 Code patternsVH590         Clevo M375C
VOYAGER          H591 Code patternsVH591         Clevo M550V
VOYAGER          RT7 Code patternsB730

VOYAGER          S475 Code patternsVS475

VOYAGER          S480 Code patternsVS480

VOYAGER          S485 Code patternsVS485

VOYAGER          V400 Code patternsVV400         Quanta SW1
VOYAGER          V500 Code patternsVV500

VOYAGER          V510 Code patternsVV510         Mitac 8615
VOYAGER          V511 Code patternsVV511

VOYAGER          V512 Code patternsVV512

VOYAGER          V550 Code patternsVV550         Quanta TW3A
VOYAGER          V551 Code patternsVV551

VOYAGER          V552 Code patternsVV552

VOYAGER          V700 Code patternsVV700         Arima W820
VOYAGER          W500 Code patternsVW500         ECS G322
VOYAGER          W510 Code patternsVW510

VOYAGER          W511 Code patternsVW511

VOYAGER          W700 Code patternsVW700

VOYAGER          XL Code patternsM-5027         Mitac 5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