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5S-S3 主板认光驱为错误名称

楼主(2009-12-28):
主板是 技嘉GA-M55S-S3    光驱是SONY DVD RW 刻录机 , 前段时间还好好的,由于不经常使用光驱没发现问题,今天一用 把盘放进去 说是 盘的数据出错无法读取,在仔细看了下,在我的电脑下的DVD光驱动器的,被认成CD驱动器 设备管理器里面原来是正常名称 SONY DVD XXXX  现在变成 SNNX RV@ XXXX什么的..   在主板BIOS 下 认出的名称和XP 下一样, 没办法读盘,   换了IDE 线不顶用

光驱是好的,绝对好的, 换了光驱过也是一样的毛病就是名称有所改变还是不能正常识别使用

是主板SB 有问题了?  主板是单芯超级桥 NF 550  ,大家帮忙分析下吧

网友:
这种主板8用看。90%桥问题。

网友:
换条数据线试试,Bios里光驱参数都不对,先换数据线再换个电源接口

网友:
换数据线不行的话,再刷一下bios,如果还不行的话,再考虑一下桥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 , 晚上回家试下bios   , 希望不是桥的问题。。。。  淘宝买的板不好退啊。。

网友:
该型号主板特垃圾,复合桥容易虚焊,PCIE 显卡供电的一排MOS管子特别热,经常把旁边的电容烤涨,引起不显示,桥温度太高,引起死机、蓝屏,复合桥散热块上最好加装一个风扇。LZ的可能是桥虚焊。

网友:
桥温度过高,热涨泠缩,引起桥开焊或损坏。

网友:
对于南北桥合一,以及那些北桥温度较高的,建议早早上个好风扇改造一下,免得出问题后处理起来麻烦。

网友:
已经改了, 这个板就是温度高, 加装了两个小风扇,一个对显卡边上的小散热片这个温度超过南北合一桥! 一个对桥,改天把图片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此板 刷过bios 故障依旧, 剩下的问题就是 nv桥了 要不虚焊 就是 桥Bayba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