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133 指示灯亮没显示

楼主(2009-12-28):
南北桥,CPU都重新植过珠了~也是一样,CPU供电是0.79和1.0V,CPU和北桥有温度,各路电压都有1.0 1.5 1.8 2.5 3.3 5V,请问是什么问题?论坛上都是说重装北桥就行,我遇到这个就不行~
cpu
cpu供电

网友:
BIOS有没有重刷。

网友:
供电有了,看时钟,再看BIOS复位,BIOS的片选信号。

网友:
显卡虚焊也会这样的。

网友:
赞成刷个biso看下

网友:
你真猛哦 CPU NB SB全干了一边 这有点像撞兔子啊

网友:
该板CPU和北桥虚焊是通病,有个别的PCB也会出问题,不稳定,如果出现不稳定情况,建议换板,我修过两台了

网友:
哈哈 这个板子以前在学校修的多了 看电流 好像CPU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本子,它是什么电压都有,就是不亮,cpu 北桥都加焊过了,也不行,用电流表走到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