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7si液晶显示器对比度无法调整

楼主(2009-12-28):
AOC177si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老跳出老,并且显示100%,无法调整,按什么按钮都不起作用,有时可以调整,可是过一会就又跑为100%了,对比度的菜单老跳出来不消失。

网友:
换按键啊,修的多了

网友:
直接更换+那个按键,最好全换掉,典型的按键漏电

网友:
显示器还有一点偏白色

网友:
把按键都换新的,,,,,

网友:
按键换了还不行,那就得刷程序了

网友:
应该是按钮坏了,见议一个一个的拆下来试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