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插电指示灯闪烁

楼主(2009-12-28):
今天修一台BENQ R45的本,原故障为显卡。加焊了一下,装机测试,发现插电电流直上1.2A,指示灯闪烁。
以为显卡加死了,摘掉,电流还是1.2A.摘掉网卡,电流为0.5A.指示灯闪烁。
指示灯闪烁时,反复掉电的。就是有电流时指示灯亮,掉电时灭。
小弟刚开始学修本,可能把故障扩大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电路图
QQ:4045494

网友:
其实是自己把故障放大化了,应该找显卡啊,本来不是显卡的故障码,干什么还涉及到那么多啊,是不是显卡没做好的结果啊,重做过吗

网友:
显卡摘了电流还是大。
刚才在论坛看到一篇冰雪飞翔的实例,讲的是上电掉电的维修,明天再试试

网友:
摘掉还是1。2A说明显卡没工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