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剪板的HP V3000USB飞好线却是1.1的

楼主(2009-12-28):
最近整了几个工厂的V3000主板,都是剪了板的(见图),飞好线后结果只能识别鼠标键盘,有些U盘不识别,有的识别,就算识别也提示说要插在USB2.0上以提高性能,这就是说飞完线变USB1.1了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事怎么解决啊,目前我有三个板这种情况,请指教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图上错了

网友:
是啊,刚改回来

网友:
查查南桥UsB部分的一些补偿电阻

网友:
我是照着好板飞线的,线路没有问题,版主说的电阻补偿,那南桥旁边我飞线的那些电阻吗?我有好几片板都是这样,USB全都变1.1 了,快崩溃了

网友:
用屏蔽线试试!

网友:
走原线路的方向和位置分线,不按原线路走线会有电磁干扰的问题,影响正常状态。

网友:
不是吧,也就是说飞的越短越好了,我得再找下线路了

网友:
哪些线可以有屏蔽作用啊,网在哪有卖呢

网友:
从最近处飞了线后有一个口是2.0,一个是1.1,唉,将就用吧,我都不行了,就这样吧,谢谢各位热心帮助,都算没有白费功夫

网友:
我记得数据线到桥的途中有个排阻了不是?

网友:
找了一些笔记本上的连接线来飞,结果只有一个板好用,而且是一个U口2.0,还有一个还是1.1的,没心情搞了,今天连HP V3000的本都卖了,等以后有机会再去研究了(还有5片板可以亮呢,都是USB不能用,被工厂剪板了,真可惜啊)

网友:
电压低的情况下应该是桥在拉电压吧,那有那么多小电阻有问题的

网友:
线太长,也不能把电压拉的怎么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