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 17寸液晶 老鸟说的通病!

楼主(2009-12-29):
故障表现为通电无显示,但电源指示灯亮。可以正常开关。

拆开观察线路板,高压板有几处明显的烧焦。为高压放大的mos管C5707,测量电源电压有24v和5v,开关电路正常,把2个mos管拆下测量已经击穿。附近的一个2.2u无极电容也因为mos管烧焦的影响也报废了。一对mos管一个电容直接更换。(当时没有C5705,据老鸟说,这个管要求很严格,一般代用的不可以用,很快就会烧掉。一定要原装的C5707,打磨也不行) 开机测试,故障一样。(我是维修菜鸟)再测量MOS管电压为零。这样可以判断是因为MOS管击穿引起的保护了,检查保修电路(保险管)已经开路。同时也请教了老鸟,说,C5707前面的驱动管也会一起烧掉的,拆下测量果然是的。全部更换后故障排除。

PS:这个很重要,据老鸟说是这种故障由于高压部分虚焊引起的,翻过线路板观察,明显看到虚焊。一一补焊。

顺便请教chinafix里的大侠一个故障。请移玉足: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2960-1-1.html

网友:
明基的通病在基地一搜,很多哦呵呵
  大家多遇见问题多搜搜,没搜到的再上来问问

网友:
我这里都有一台是这样的,不过做换了,都不行,哎

网友:
说的很对,这种显示器我修了不只是一台了,就是这个毛病,还有一点就是高压包经常虚煶

网友:
我修过这机器,不过C5707跟C5706代换过,没出现过返修。

网友:
这个显示器还有一个通病是按键的问题
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
电容也会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