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烫手!

楼主(2009-12-29):
下面是EVEREST传感器项测得的数据.有些不大相信........还有些怕怕....

字段        值
传感器
传感器类型        Winbond W83627HF  (ISA 290h)
检测到机箱入侵        否

温度
中央处理器        125 癈  (257 癋)
Maxtor 6L160M0        41 癈  (106 癋)

电压值
CPU 核心        2.62 V
Aux        3.66 V
+5 V        5.03 V
+12 V        15.08 V
+5 V 待机        4.95 V
VBAT 电池        2.93 V

CPU是P4 3.0
手摸CPU散热片感觉温度不是很高..测四口电源线电压5.24V、12.23V

网友:
传感器检测错误!!

网友:
这是一个典型的庸医看病的例子.

网友:
呵呵。。。是这样的

网友:
尽信这些软件不如没软件,不要太迷恋这些软件,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网友:
真的不要相信这些,自已用手摸就清楚了

网友(2010-01-30):
转感器坏了,这个很常见啊!

网友:
...你什么烂工具  CPU 核心电压最高1.6左右
2.62 V
你确定你CUP还能用?

网友:
呵呵。如果这样的的话。机器肯定会一缕清烟灭掉的。

网友:
要不是你的EVEREST版本太老就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但是CPU核心电压不对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只要电脑使用正常管它干嘛,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cpu要是不热你又该怎么想呢??

网友(2010-04-05):
传感器误差太大

网友:
温度传感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