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开关电源适配器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09-12-29):
该型适配器电路如附图所示,图中元件序号与实物一致。变压器引脚号和同名端、接口符号为笔者所标画。

    该电源适配器采用的是典型的开关电源结构。工作原理如下:AC220V交流市电经DI~D4桥式整流、C1滤波后加在开关变压器T1的主绕组①→②→开关管Q1的c极;另一路经启动电阻R2→R4(R4主要起限流作用)→Q1b极,使Q1正偏导通,同时在反馈绕组上产生的感应电压极性为③正④负,该电压经加速电容C3//R6→限流电阻R5→R4→Q1的b极,在上述电压的共同作用下,Q1迅速饱和。此刻,开关变压器中的磁通量Ψ达到最大;磁通增量△Ψ为零。这就是“电”生“磁”的过程。此后,磁场迅速消失.磁通变化量△Ψ为最大,同时在各绕组中产生的感生电压极性反向。这又是“磁”生“电”的过程,此过程中在T1各绕组产生的感生电压极性为:①负②正;③负④正;⑤负⑦正。①负②正的感生电压极易击穿开关管Ql,为防止Q1击穿,电路中加了D2、C4、 R3削波抑制电路。③负④正反馈电压促使了Q1的迅速反偏截止。在T1的③→C3//R6→R5→R4→Q1的b--e发射结→④→③回路中,T1的 ③~④绕组中产生的惑生电压极性不停地正向、反向、正向、反向……周而复始地变化着,从而导致Q1反复地工作在饱和,截止、饱和、截止……的开关状态下。 ⑤负⑦正的感生电压经D7整流、C5滤波后供电池充电之用。电路中的Z1、C2、D5构成了钳位电路,使刚上电时的R2、R4、R5交汇点电压不高于Z1 的稳压值与D5的正向导通压降值的代数和(本电路中为6.8V+0.7V),目的是避免Q1一直处于导通失控的状态。

    充电指示部分:接通电源后,红色工作指示灯点亮,插接MP3后,绿色充电指示灯点亮,表示在充电状态。随着充电电压的升高,Q2的b极电压同时升高.当升至Q2的Vbe≤-0.7V时Q2截止,绿色充电指示灯熄灭,表示电池的电压已充满。此后进入涓流充电工作状态,电流的流经路线如下:C5的正极→Q2的 e→b→R10→被充电池→C5负极。实测空载时C5两端电压为6.8V;充电时为6.1V最大充电电流,150mA,涓流充电电流约为5mA。

网友:
手机的万能充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电路

网友:
都是大同小异的,学会一种,都会修了。

网友:
不错,分析得挺详细,我看了受益不少

网友(2015-11-19):
怎么没有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