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09-12-29):
一台T30的机器之前是进过水的,目测发现一个场管烧坏型号fds 6930 换后,测试CPU供电电感才1欧 ,风枪烘了下U座再测为59,开始加电测试,发现进系统就掉电。就是再要进欢迎画面那里掉电的;进安全模式和PE都不掉,从装系统也一样。各位老大分析下能是那得问题呢?论坛里有掉电的可是PE都进不了。我这不同。

网友:
问题补充: 重大发现 进VGA模式若将分辨率从800X600调到1024X768 就立马掉电。显卡? 北桥?

网友:
怎么没人回呀! 上一组数据 北桥边的4个电感上分别有 1.8V 2.5V 1.28V  1.26V(小电感)。感觉1.26V有点高不知怎么查。

网友:
兄弟,你的故障现象虽然详细,但是写得太复杂了,
而且你的维修思路我不是很理解...不好意思,帮不了你多少了

网友:
显卡里面没进水吧  不行就要换了

网友:
因机子是进过水的,要仔细检查,先取下显卡看下面是否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