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进不了BIOS了

楼主(2009-12-29):
精英K7S5A主板,CPU旁的电容几个起包了,换了,开机,能亮,却进不了BIOS设置,按DEL键就重启,请问下是不是要刷BIOS了?

网友:
不知道原来可不可以进,所以也不知道和换电容有没有关系,再换一次电容看,不行再刷,看怎么方便了

网友:
刷BIOS呀,快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可以进的,只是换电容后,一要装系统就重启,后来用光驱连DOS也进不了,换了内存,又加焊电容,接着清CMOS,再开机就进不了了。

网友:
刷BIOS,不要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