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BENQ S73 ISL6232 过热 维修记录

楼主(2009-12-29):
故障现象:待机 0.5a 大电流,ISL6232,烫手。
分析与处理过程:
整机是 电源板和主板分开的,单独给电源板供电,ISL6232,REF,LDO3,LDO5,输出正常。
BPL3,BPL6,对地阻值也正常,该机待机时没有3m,5m的,排除掉。
LDO3,LD05的对地阻值20k还多点,也没有直接短路。
ISL6232不常见,从1-28脚找了遍,也只有LD03 和 LD05 待机有输出。问题会那里呢。
先排除自身问题, 从1-28打阻值,除掉接地的也都没有阻值特别小的。

换了1个,再换一个,老样子。
老老实实按照短路修吧。
先挑起 LDO3 ,故障一样,还是短。
再挑起LD05, 待机为0了。那就先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LDO5,在电源板上名称为B+VDD5_A ,到主板就变为 +VDD5_A

量了一下L44的阻值, 乖乖,才12欧。
正常待机状态,Q40 ,是导通的,ADEN#和 KBC_PWRON_VDD3S 都是低电平。
跑线路走到下一级。

跳过R795后,V5REF_SUS 对地为2欧。
排除 C770和C767,问题。初步判断南桥短路了
拆掉南桥, V5REF_SUS 对地不短了。装上一个新南桥,待机0.05a
按开关,上电到0.9v, 打一下大的电感,电压都正常。上cpu,内存,开机电流跳变几次
显示,呵呵,捣鼓了4天。终于搞定了

网友:
这个要顶了

会员152004 -4 这个要扣分了

网友:
思路真的是很清晰啊

网友:
呵呵 楼主的思路很好,, 我想如果是我,因为这个板子没接触过, 手上没有图纸
可能直接打下各电感电容的阻值,想一般可以快速找到 那个断路的线路,,线顺着线路去摸索,,或者找到图纸, 再去考虑 量一下 南桥附近电容阻值,, 要么 打一下USB口的阻值和 AD线, 呵呵 看起来思路有些乱,所以 楼主学习了 ,, 我也应该形成你这样的思路来做维修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最后也是同样的南桥坏了,不知道是不是有设计的问题?

网友:
呵呵,楼主碰到两个V5REF_SUS .

网友:
电流0.5A的话南桥应该很热了,楼主早用您的小手摸下就不用4天了,呵呵。

网友(2012-10-11):
这种问题应该好修的啊。怎么修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