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主板.上内存后电压不正常

楼主(2009-12-29):
顶星845主板.上内存后电压不正常。不上内存电压是2.6V 知道的说下.新手学维修.15N03H 已更换新的啦.
还会是什么有问题啊

网友:
做桥试一下 也有可能

网友:
正在找供电IC  。。马上换一个来试下。

网友:
有供电IC吗?是不是运放供电的啊

网友:
换LM324,反有问题

网友:
上内存电压多少?
要跑内存供电电路呀,845的内存供电应该和7L的图差不多